lp wizard有疑问,有高手吗

楼主(2011-06-02):
lp wizard生成的封装怎么没有silkscreen top,详见下图,向高手请教,silkscreen怎么就是白色的“name”

网友:
    这里是ALLEGRO论坛,不是Mentor exped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生成allegro的封装的问题,不过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
这个软件有bug,在一进去的时候那个点丝印是有的,但是从库里面找的就没有丝印了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河蟹和非河蟹版本,都好好的

网友:
    0402 之类的太小了,就不加丝印了,这个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好多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