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的对称问题

楼主(2011-06-03):
现在已经做了一半,在板子上另一半和这一边需要完全相同。比方说走线,器件啊什么的,在cadence里有没有相当于镜像(我知道有对单个器件的mirrior)的功能,把已经完成的这一半完全对称过去,而且走线刚好衔接在一块儿?谢谢了

网友:
俩边一样就直接copy呀,对称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可以用reuse做,很简单的。不懂的话,论坛里也可以找到教程。

网友:
在16.3里面,不用reuse,直接copy你想copy的东西(走线、器件等),然后对器件重新命名!

我说的也不完全对,毕竟我没做过!只是看过相应的视频!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复制改了。不过现在走线什么的都没有网络了,而且在连接处出现了"L/L"提示,正在琢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邮箱是helloguo2006@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象重命名,给走线添加网络这种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Logic-->Assign RefDes

然后在右侧

在Refdes里面浏览对应器件的标号,然后点击对应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操作是用来干什么的?我现在有走线和焊盘,但是都没有网络,我想添加网络,但是在你提供的这张图里也找不到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的走线和焊盘都是复制过去的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

网友:
    思路错了……

网友:
    走线 元器件 复制后没有网络,打开原理图,安装黑月的方法给元件赋值,比如R1之类的,网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