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3能否将原理图和版图文件存为低版本

楼主(2011-06-03):
存成以下版本:

15.5 或者15.7

网友:
能存为16.2的

楼主:
能不能说说怎么操作?

网友:
SAVE AS 就行

楼主:
这位大侠, 再问一下:
save as 里面并没有版本的选择项呀, 是不是需要在自己的机子上安装该版本才可以?

网友:
FILE -----EXPORT-------SAVE  DESIGN  TO 16.2

网友:
不能直接存为15.X版本

网友:
    如果你有更新的話,存成16.2 後 ,15.7 就可以開!

网友:
    6楼雾蒙蒙的方法可行 这种方法可以保存PCB 那原理图怎么保存成低版本16.2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怎么保存成低版本呢

网友:
    captureCIS 能存为低版本 16.3 -> 15.7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