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DDR的飞行时间测量点

楼主(2011-06-03):
用CANDENCE仿真DDR飞行时间时,我原以为是DDR 上升沿最小飞行时间是从测量点到Vil_DC,而最大飞行时间是从测量点到Vih_AC
在下降沿,下降沿最小飞行时间是从测量点到Vih_DC,而最大飞行时间是从测量点到Vil_AC

但看到网上这样一段话:一般信号在测试最大和最小飞行时间Tflight时,使用的是信号沿通过测试电平Vmeas与低判决门限Vinl和和高门限Vinh之间来计算,为保证足够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控制飞行时间,对信号本身沿速度不作考虑。而DDR由于电平低,只取一个中间电平Vref做测试电平。是这样吗?DDR DDR2 DDR3 都是这样飞行时间是从测量点到Vref,这样的话那数据DQ的最小飞行时间最大飞行时间相等了?

网友:
    应该相差不大吧,具体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一般的数字信号都只有一个VIH,和VIL,就是一个判决高电平,一个判决低电平.
    DDR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信号的上升沿是VIL(dc)第一次到达VIH(dc)时间,为上升沿飞行时间,当信号冲高到VIH(ac)回落到VIH(dc)的时候为判别电平持续的时间.如果这个信号是DDR时钟,用上升沿去判别数字信号的的0跟1的话,他的裕量就会更大!这也是DDR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