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PCB component is not linked to a Schematic component.

楼主(2011-06-03):
各位高手大神们,求教啊

用DXP2004 ,画ARM9的6层板,想做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点“设计>信号完整性”后,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PCB component is not linked to a Schematic component.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直解决不了,急需知原委的各位高手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中文意识是:你的PCB器件和你的原理图SYMBOL没链接好!

楼主:
谢谢~后来研究出来了呢,项目工程--->元件连接--->再根据系统提示,一个一个慢慢来,就可以了呢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弄出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