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保持工作目录下只有BRD文件?

楼主(2011-06-03):
    比如我的BRD文件全部放在PCB文件夹里,现在的情况是一大堆什么LOG文件,谁有办法把那些没用的文件单独能设置个路径吗?反正不要跟BRD文件混在一起,看着难受!

网友:
不可能 ,你打开brd就会生成一个allegro.jrl文件

网友:
这些文件是有点烦,但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到。brd文件也很好区分啊,红红的。

网友:
    工作上几个小时候关闭pcb,删除就行了,呵呵!这个应该取消不掉的!

楼主:
    嗯,困惑我多少年了,没办法!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吗? 文件类型一检索,应该很容易找到想要的文件的。

楼主:
    不是很大问题,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最近闲得蛋痛

网友:
    没事了,找些事做。。。。。。。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个哥用的批处理.
看好了,没用的自己删掉.
出了问题别怪我.

@echo off

    del /f /s /q "*.tmp"
del /f /s /q "*.tmp,?"
    del /f /s /q "*.log"
    del /f /s /q "*.log,?"

::Allegro
del /f /s /q "*.geo,?"

del /f /s /q "*.tag"
    ::del /f /s /q "*.jrl"
del /f /s /q "*.jrl,?"
del /f /s /q "*.cfg,?"
    del /f /s /q "*.msm,?"
del /f /s /q "*.sim,?"
    del /f /s /q "*.dra,?"
    del /f /s /q "*.psm,?"
    del /f /s /q "*.txt,?"
del /f /s /q "*.pad,?"
del /f /s /q "*.dml,?"
del /f /s /q "*.xml,?"
    del /f /s /q "*.map,?"
del /f /s /q "*.3di,?"
    del /f /s /q "*.iml,?"
    del /f /s /q "*.clp,?"

    ::HDL
    del /f /s /q "*.dat,?"
del /f /s /q "*.ndx,?"
    del /f /s /q "*.state,?"
del /f /s /q "*.chg,?"
del /f /s /q "*.opf,?"

::CAM350
del /f /s /q "*.art,?"
    del /f /s /q "*.drl,?"
    del /f /s /q "*.rou,?"

::OrCAD
del /f /s /q "*.DBK"
    del /f /s /q "*.OBK"

    ::AutoCAD
del /f /s /q "*.cnv,?"
    del /f /s /q "*.bak"
del /f /s /q "*.rpt,?"
    del /f /s /q "*.rpt"
    del /f /s /q "*.dxf,?"

楼主:
    嗯,支持批处理··· 下次折腾下, 刚才手动删干净了

网友:
    可以写个小程序

楼主:
    做个批处理文件,然后定时运行就可以了,保证每天文件夹里都是干净的 已经实现

网友A:
    可以设置路径,User preference里File_management下的output_dir里设置,设置后allegro.jrl不会出现在当前目录,不过还是可能会有些文件在当前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路径,User preference里File_management下的output_dir里设置,设置后allegro.jrl不会出现在当前目 ...

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支持批处理··· 下次折腾下, 刚才手动删干净了

全选,然后不选.BRD,其它一次性删掉不就得了,还搞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选,然后不选.BRD,其它一次性删掉不就得了,还搞批处理?

你不会懂得···

网友:
学习了 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