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串联22Ω的作用

楼主(2011-06-03):
  曾经见大牛介绍过,但是找不到了,作用肯定是因为信号完整性,但是哪位能说的详细点?作用是防止过冲还是匹配电阻?
原理又是什么?最好能有个文档,先谢谢大家

网友:
始端匹配端接,无文档!

网友:
源端匹配,减少反射;pcb走线短时效果好,走线长了可以用终端并联匹配

网友:
与输出阻抗相加大致等于传输线阻抗,可以吸收来自接收端的反射,我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源端串连匹配目的把接受端反射回来的能量通过匹配吸收掉,不让它产生二次反射。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串并行匹配并不是根据走线长短来定
    看到的实际效果和结论不相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情况是串联和并联端接都要有的,但是考虑布局和布线空间,走线较短时一般只有串联端接

网友:
    因为tx或者rx的输出阻抗并不是50欧姆,其实是个非线性阻抗。在芯片设计on-chip terminator做也不能保证所有频率都是50欧姆。楼主问的应该是芯片输出阻抗33欧姆,然后加上22欧姆电阻(必须是电阻),之和是50欧姆,然后和信号线50欧姆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伪命题!!!
    可能你见到过源端串联和末端终端匹配一起使用的电路
有以下几种可能会用到这种电路:
    1.设计者不知道用哪种好,预留一种设计
2.发送端和接收端不是同一种电平,比如源端用3.3V,接收端是1.8V的,这时候用这种电路起到抑制反射也达到降低电平

建议去看看源端串联匹配和末端终端匹配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