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一次删除没有网络的过孔和走线

楼主(2011-06-03):
第一次用allegro,更改原来的电路板,网表调入后会有一些没有网络的走线和过孔,不知道怎样删除。点击过孔和走线会显示“Not On A Net”,有的线会显示“Dummy Net”。怎样一次删除?

网友:
无法删一次删除,你可以跑下线头,点报表文件上的座标一个个删,或者你把整板的信号线都hilight全板的信号线,剩下没hilight的就是没有信号的NET,逐个删除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skill做,论坛里有这类的skill

网友:
线头可以用GLOSS一次性删吧,过孔就不知道了,

网友:
去skill板块找删除Dangling line的skill吧 很多的

楼主:
我去找一找。谢谢。

网友A:
跑报表,一个个的删.tools-Reports-Dangling_Lines_Re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报表,一个个的删.tools-Reports-Dangling_Lines_Report

我想问一下跑报表出来的dangling lines怎么这么多skill跑出来的就那么几个删掉就没了?

网友(2011-11-02):
要是贴子可以像微波一样可以关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