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layout出来的板遇到的错误

楼主(2011-06-03):
今天,拿到新板,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我画的三极管封装怎么那么小,如图,超难焊上去,在想我按着IPC做怎么有错呢?想了半天才知道,原来allegro自带的封装中三极管的名字跟我做的三极管名字一样的(本人学allegro不久,喜欢把自己做好的封装拷贝到allegro目录下),把我做的封装替代了,所以出来现在的效果,奇怪了allegro的自带的封装怎么会这样呢?这么小的,连丝印都没话去,都怪在自己布线是没注意。

请看Q2 Q3

请看Q2 Q3

网友:
是不是丝印线宽为0、

网友:
是0的话 出图默认就把它改为5或6了

楼主:
不单单是丝印问题,焊盘小的很

网友:
优先级设置一下,自作的封转优先。

网友:
和我上次碰到的问题完全一样,SOT23封装被替代了,而且和我原理图的里的pin define还不一样,还好它基本对阵,勉强转一下手工焊上去了。
后来我就把allegro自带的全部封装都删除了。

网友:
一般都会在CAM350里检查没问题才发给板厂,我要用的元器件都是我自己建的,用着放心.

网友A:
不要用allegro里面自带的封装,曾今我用过一个焊盘间距0.5mm的QFP , allgro里面的间距直接是 20mil,导致后面焊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allegro里面自带的封装,曾今我用过一个焊盘间距0.5mm的QFP , allgro里面的间距直接是 20mil,导致后面 ...

唉,我也碰到过。。。。,就是和SOT23一起被替换的那次,cadence自带的封装精度太差了

网友:
IPC的封装不很好用。新手常出问题。 最好自己严格按照pdf文件做封装。

把Allegro自带的封装全都删掉。那些封装真的是问题比较多。

要好的能用的封装(捡便宜), 直接下载厂家开发板的brd 把板上的封装导出。 这样的封装才是有质量保证的。

网友:
其实也不能赖allegro,还是我们自己不够小心啊

网友:
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把默认库的路径删掉,只用自己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