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牙器方案开发,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03):
清牙器功能要求如下:
输入1.5V(dc)(干电池)马达电压为6V,现在是要控制马达的转速,刚开始马达状态是关的,我按一下开关(s1)马达有转速(弱)我再按按一下开关(s1)马达转速为强,怎么来实现。

网友:
1.5V  供电  要输出6V  选用一款升压芯片 将电压升到6V给马达供电,这样的芯片太多了,向MAX, 国半的,德州仪器的,控制马达转速的强弱,只要控制电流就可以了,可以选择一款马达驱动芯片,这样控制芯片就可以控制芯片的输出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个单极性PWM控制就好了,通过开关来选择占空比,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转速。可也通过单片机+专用电机驱动IC来做PWM,也可以通过运放+三极管来生成PWM和驱动电机。
电机驱动IC可以到国半和罗姆电子找。

网友:
这个方案应该还是有挺多选择的吧。你那个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