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N铺铜问题

楼主(2011-06-03):
对于大部分手机板来说,铺铜时VIA是覆盖的,PAD是不覆盖的,而特殊的几个器件如屏蔽盖,又需要覆盖,前几天一直搞不定,今天运气上碰上高手,一下就OK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比如RF的PA这一块,VBATRF走线粗,需要VBATRF网络的PLACE SHAPE来代替走线,而在这个铜皮的周围,又是要求不铺铜的,最后在最外面,整个板子又是要铺铜
这就形成了铺铜——不铺铜——铺铜 这样连环套的情况,虽然可以通过笨方法解决,还是想问下高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整个都铺,再把不铺的部分删掉,保护最大的铜,删掉不要的部分,再解保护,再再最里面铺想要的铜

楼主:
“解保护”怎么搞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保护 解保护 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不过我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了
原来是这样:先整板铺铜,然后在RF功放这部分用CUT FILL挖掉,然后我在CUT FILL范围内部想要铺VBATRF时就铺不了,只显示一个框框。
今天我又试了一下,不知怎么又能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