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集成库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04):
我已经画好了板子,和原理图的封装,怎么能把所有的封装打包,以后画别的图和板的时候直接掉库出来,谢谢?

网友:
如果只想保存PCB封装,就make pcb library
如果想保存集成库,就make intergated library

网友(2014-08-04):
在pcb里点设计里的make pcb library ,就会自动生成所有的原件封装,保存为库文件,再添加到自己的库中以后就可以直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