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 concept有严重bug

楼主(2011-06-04):
输出网表的时候极容易挂掉,很揪心,出现删除symbol后软件一直尝试反标不存在的symbol(已经删掉,但是软件认为还存在),只能通过复制整个原理图解决问题,在原理图中更新symbol属性出现错误——》属性怎么也不能够修改,或者修改成显示value但是不显示!输出网表挂掉,只能把有问题的symbol删了才行。

网友:
Capture 没这个现象

网友:
只用过orcad

楼主:
16.5的orcad没有更新!concept的菜单栏全变了,进行了大修改,有几个模式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5的orcad没有更新!concept的菜单栏全变了,进行了大修改,有几个模式取消了

    很恐怖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以前很熟悉的菜单现在怎么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