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FPGA 管脚~~~~

楼主(2011-06-04):
小弟最近接触FPGA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在用orcad新建FPGA元件的时候,为了能在以后allegro布线的时候管脚可以交换,这里需要设置PinGroup属性。  那么对于FPGA怎么设置这个属性呢??每个Bank的引脚可以设置成同一个PinGroup值吧,但是FPGA的IO很多,不同的Bank中的管脚有时候也是可以交换的吧???这个怎么区别呢
为什么那么多IO引脚要分为不同的Bank呢??

PS:本人菜鸟一个,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楼主:
大神来啊  感激不尽啊

网友:
allegro新推出了一个fpga system plane,这个可以实现不同bank管脚的交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个软件吗

网友:
就在allegro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没找到  能不能给详细的说下 在哪里啊  谢谢了哈

网友:
就是 165版本上有的。 很强大。。 FPGA的IO随便挑换。

网友:
16.3也有,就是没license试试

网友:
    fpga system plane不会用,那位能弄个教程?

网友:
    有help,,这东西没几个人会

16.3才开始有

    并且局限性相当大

    我会用一点点

网友:
    是不是学Mentor的IO Designer?

网友(2011-12-02):
    mentor功能更加强大,直接比较封装器件就可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