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能不能做到利用走线及VIA生成一个route keepOUT?

楼主(2011-06-04):
    想到这个功能,请大虾们看看能不能用skill利用走线及VIA生成一个外扩一定宽度的route keepOUT禁止区?

网友:
    这类程序一般都是用下面几个函数来实现:
    1.axlPolyFromDB获取CLINE或VIA的外形
    2.axlPolyExpand将外形放大或缩小
    3.axlDBCreateShape根据外形绘制SHAPE。

楼主:
    恩,感谢版主指点,先试着写写,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2016-04-14):
    可以之前单位用过,不会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7985&pid=565676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