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5或16.3中怎样消除警告There are no vias available for routing

楼主(2011-06-04):
请问在16.5或16.3中,怎样在除警告There are no vias available for routing呢?

网友:
    & F% e2 p7 e6 W7 c规则定义

网友:
    你没有指定via

楼主:
    我也知道是规则定义,是没指定Via,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在约束管理器中也没找到。原来在15.x中可找到

网友:
    我还没使用过16.5的

网友:
    进入CES后选PHY栏,后面就有的......察亮你的眼睛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