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安装完后破解成功,知道的朋友帮我看看谢谢了!

楼主(2011-06-05):
这一步可以打开了

到这就出现错误了,破解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知道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我也是的,不过确认后照样用啊 ,你把这条忽略就够了

网友:
环境变量里面加一个5280@hostname看看,   hostname是你的机器名称。

楼主:
人楼的还是不行,三楼的晚上回去试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须要清除注册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我的帖子。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忽略还是没有用的进不去,问题已解决,须要清除注册表!

网友:
楼主,看我的帖子。  “16.5破解心得”  ,这是我后面发的帖子,就是你这个问题,你确实了 最后两个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忽略还是没有用的进不去,问题已解决,须要清除注册表!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样,请问你是怎么清除注册表的?

网友:
但在pspice仿真只有部分功能可以使用,请高手给予全部功能破解...........

楼主(2011-07-06):
你要在注册表里面查CADENCE项

网友(2011-09-05):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在两台电脑上都安装了。出现的现象一样。请问怎么清除注册表,是用注册表工具吗。在清除的时候,删除哪些。以免把他的低版本15.5 OR 16.3 ,也清除掉,导致一个都不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