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ighlight

楼主(2011-06-06):
如何将电源线,地线用不同颜色高亮?请高手指教

网友:
assign color->option(选择颜色)->(选择要高亮的net)

楼主:
16.3的版本如何设置高亮的颜色?

楼主:
谢谢了,明白了呵呵

网友(2011-11-16):
16.3的版本如何设置高亮的颜色?我的安装后只有一种默认的黄色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有没有像15.5一样的高亮方法 我的只有一种颜色在右边工具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