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16.3版本!!

楼主(2011-06-06):
       大家好,小弟是刚刚接触这个软件,下载了个16.3版本的,但是在按照破解过程重装了N次之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请大哥大姐们帮忙给指点指点。
      问题就是在全部安装完毕之后进入capture CIS时,会提示如下:orcad capture licence was not found ,would you like to launch capture using demo licence?
我的系统是win7的,我是按照论坛上的破解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搞了一天了都没有弄明白。请教一下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请大虾们帮助。

网友(2011-07-25):
这个问题我解决过了,具体怎么引起的还不是很清楚,解决方法也是比较模糊,感觉就是自己乱弄一通后就解决了,2台电脑上都是这么解决的。首先关闭杀毒360这些,然后按照教程上的破解。之后找到安装文件夹把多余的那些license删掉,重启。这样似乎就解决了

网友(2012-10-26):
我们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