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布线规则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06):
请问ad9里面导线的宽度怎么设置啊,还有就是多个网络要用不同的线宽该怎么设置啊,不同的网络有优先级吗。比如电源和地分别用两种宽度,其它的用另一种宽度,该怎么设置?有谁知道的麻烦细说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自己添加过但是最后只有一种宽度,不知道是不是有优先级,但是有也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应该可以在网表管理器里的类中网络里设置 你试试~

网友:
你搜索一下“AD6规则的高级设置”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这个里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
你在規則設計裡面...WIDTH---增加新規則,如果你想要某個網絡,就在規則裡面選擇NETS  ...輸入你想要的網絡...再設定寬度即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可不可以麻烦你说详细一些。我设了几个规则,但是只有一个宽度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我还是没找到如何设置多种网络线的宽度

网友:
如果只是某个网络的,你新建width规则后,在对话框中选NET,然后点下query builder,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第一栏下拉菜单中选belongs to net;第二栏下拉菜单中选那个网络名,点OK。然后设置下宽度大小就好了。

网友:
如果多个网络的,可以直接在下拉菜单中接着添加,或者使用net class

网友:
询问助手(query helper)里设置你所需要设置的网络,添加进去,注意规则的优先级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还要再按照楼上的设置一起设置,也就是询问构建者里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