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的电源线如何走?

楼主(2011-06-06):
导入原理图后,是首先确定先走电源线还是走其它重要信号线?如何更好的走电源线?电源线的规则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
导入原理图之后先按照不同的功能和产品的结构要求布局,然后开始布线的初步规划,最后开始布线。总线、时钟线、高速线先走,低速、控制线后走,电源一般最后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辨认高速,低速,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