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层

楼主(2011-06-06):
    请问板子上面要镀金处理该怎么做?

网友:
    告诉板厂做镀金的表面处理就行了

楼主:
    以前没做过镀金的,能把整个流程说下吗?谢谢了!

网友:
    一般在光绘层需标明PCB所采用的加工工艺,厂家会根据说明加工.

网友:
    直接pcb 板厂说  表面处理方式:化金  就可以了。

网友:
    镀金啊。。。。这个

网友:
    直接跟PCB厂商说就行,表面镀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