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OrCAD Capture中隐藏原件中的一个引脚名称?

楼主(2011-06-06):
我想把GND之类的管脚名称隐藏起来,但是管脚的编号仍然显示。
在其他工具都支持的,在orcad上居然没找到。
难道只能把整个芯片的引脚名称都隐藏起来不成?

网友:
orcad 里面好像不支持这种隐藏。

网友:
OrCAD 可以隱藏 power pin.

楼主:
谢谢2L,看来是这样的。

答3L:隐藏power pin就连引脚线也没了。呵呵。

网友(2011-10-21):
在可以编辑原理图的地方双击元件出现“User Properties”,把"Pin Names Visible“设置为"True"就显示,“设置为"False"就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