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 破解时遇到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07):
在WIN7 64下装完软件,tool下puk tools 破解时,不能open puk1.3(或者是指“安装说明中说的出线”),如何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关闭防火墙或者杀软试试

网友:
没有出现此情况的飘过~~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不过导出PDF好像说没有licesce

楼主:
杀毒软件都有关掉的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360

网友:
用超级管理员执行的吗?

网友:
没有出现此情况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破解ok

网友:
没有出现此情况,破解ok啊,操作系统是WIN7 64位专业版

楼主:
那要研究研究了,哈哈

网友A:
这个正常的,本来就是用pubkey 1.3修改其他的文件,pubkey怎么能修改自己嘛,呵呵,忘记说明这点了

网友:
    能启动就OK了!

网友(2011-07-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的,本来就是用pubkey 1.3修改其他的文件,pubkey怎么能修改自己嘛,呵呵,忘记说明这点了

pj批处理最后一行出现它,别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