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原理图中的多个电容一次换成别的!

楼主(2011-06-07):
因为原理图中许多电容part的属性有问题,现在想一次换成别的part,应该怎么做呢,不想挨个去换哦!
谢谢!

网友:
电容通常用C标识吧
利用通配符*,如C*把所有电容选中,接下来你应该会了吧

网友:
Design Cache -->Replace Cache。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直接编辑元件,后update all,这样做的,全部都改过了!

网友:
我好像只能要么全换掉了,不能只对某几个换,比如把3个0603的电容换成0805的,PADS里这一点特别方便,随便换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吗,我不会pads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选或者全选在属性里面批量改一下封装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选或者全选在属性里面批量改一下封装不就行了?

    个人觉得这样的方式不严格,你出BOM表的时候器件还是0603,只是封装改成了0805,可能是Pads 里用习惯了,PADS里是整个改过来,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