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中相同net的管脚不能直接布线,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07):
绘图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麻烦,明明几个元件的一端是属于同一个net的,点击就能显示出来的,可是相互之间却不能随便相连。如下图,阴影的几个pin是属于同一个net的,但是右上角芯片的管脚11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离它最近的电阻相连。不是距离的问题,我试着放大距离还是一样的情况。不知如何解决,求好心人帮帮忙,谢谢

网友:
设置了走线的顺序,需要重新按照自己需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设置走线顺序的?我没开启CES,除了CES,在哪可以设置走线顺序呢

楼主:
我发现了,原来net properties里面有不同的设置,如下图,设置了custom的走线时就会有问题。

网友:
custom就是要自己设置走线顺序的

网友:
net property 在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找到了,可是显示的跟楼主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吗,我的是2007板的,会不会版本不同呢

网友:
版本不同,2005和2007的差别大。需要重新设置网络的拓扑。

网友:
按住ALT强制走线试试。

网友:
是网络拓扑结构的问题吧~在CES里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把Stub关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