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6-07):
如何设置allegro 16.3的快捷键,那位高手知道,请告诉我啊呵呵

网友:
在env里设定自己习惯的快捷键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试试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这个放到哪个文件夹的下面啊,麻烦告诉下路径,感觉16.3的跟15.x的路径不太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16.3和15.x的路径是一样的,而且它们可以共用一个env文件,安装软件时会有一个默认工作文件夹,里面有一个pcbenv文件夹,把env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