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DXP license问题

楼主(2011-06-07):
如果安装了可用license,之后冲突了或者可用期到了,用Ultraedit生成一个新的license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使用了 Altium

楼主:
附件中有详细的解决步骤

网友:
到期了?说的详细点,我怎么没有遇见呢,是不是以后遇见,当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XP联网就是局域网里可能会造成你的license冲突,你的license被别人注册使用了,你的就不能用了,拔掉网线应该就能用了,或者就用我之前放的那个附件中的方法,把license改下就能用了

网友(2011-07-15):
有没有summer08 的破解工具啊,我的冲突了

网友:
谢谢诶,试一试          !

网友:
用杀毒软件禁止DXP访问网络就行了。
比如360的  流量管理就可以,只不过每次打开DXP都得设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