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000-1

楼主(2011-06-07):
原理图见附件,编译检查时提示如题所是错误...检查原理图应该是没有重复的网络标号的,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哪里设置不对还是?网上的说法都是总线上出现重复标号,可是我的原理图根本没有用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各位大虾帮着看看呀....

网友:
你零件腳位完全建反了,你可以放大看一下腳位,有四個白點的才是要接Wire的端點
你這樣等於是畫了一堆浮接的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O 明白了 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