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capture 原理图与PCB edit 怎样实现时时互连?

楼主(2011-06-08):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怎样在capture 原理图中选择一部分元件的同时,PCB edit 的元件同时也被选中 并移动;另一方面在PCB edit 选中的元件同时也在原理图显示.先谢过了.

网友:
在原理图选元件,然后按快捷键Shift+S

网友:
在allegro的General Edit Mode下,选择move操作;
切换至capture,选择某个(些)器件;
切换至allegro,被选择的器件已处于被移动中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的方法我试过,只可以选择一个器件,有没有可能选择多个器件的方法?请教了.

网友:
16.3 本是时时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用的是15.7 没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我用的是15.7, 在 edit----move 状态下去原理图选择一些元件,但allegro中所选元件没有移动,是版本的问题还是我操作有误?

网友:
用16.5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我用的是15.7, 在 edit----move 状态下去原理图选择一些元件,但allegro中所选元件 ...

照前面我说的方法操作,在切回至allegro之后,有多个器件已高亮显示(如果在capture中选择了多个器件的话),鼠标左键单击其中某个高亮的器件,则其它所有高亮的器件一起处于被移动的状态。我用的是16.2版本。不知道15.7有没有这个功能。
另外,16.5破解完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15版试了一下,不行.你楼上的倒是可以移一个元件,不过没多大用处.一般要这么做都是摆元件时候要整组移的

网友:
    哦。那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在16.2里面操作起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