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 allegro 15.7 出现: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 ,exiting......

楼主(2011-06-08):
下载了一个allegro15.7 ,安装的过程困难重重,在网上找了一个安装方法,作者说保证能用,不过我装了N编都是一个现在,启动 allegro 15.7 出现: no product licenses found ,exiting......,快崩溃了,谁能帮我解决一下啊,谢谢了
我是安装这个说明安装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有那位高手糕点过啊!

网友(2011-07-13):
我的是16.3  也是这问题 重装LINSENCE还是一样...求指教

网友(2011-11-10):
居然搜到相同问题的网友。。

网友(2012-03-02):
我装了几个版本都不能用,咋回事啊

网友A(2012-11-07):
我经历了和楼主一样的恶梦,现在ok了。
针对cadence15.7版本(特指在本群ftp下载的四个iso文件的版本。),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帖总结。
请重点参考readme文件,为方便大家观看,我把readme文件再描述一次,希望大家用的上:

如果之前安装过cadence的产品:
一、在安装本产品前必须先卸载“cadence license manager”。
二、同时建议在控制面板里,也卸载掉“flexid8 driver”和“ globetrotter flexid drivers”(如果有的话)
三、在环境变量的HOME、LM_LICENSE_FILE、CDS_LIC_FILE和CDSROOT的value里面,把和cadence相关的内容删除。

1.生成license.dat;
  修改this host为“本地计算机全称”;
  端口改为“5280”;
  增加cdslmd的目录;
  保存,复制到相应路径里。

2.安装license manager,选择刚才生成的license.dat路径,先保存然后run,并最小化。

3.设置环境变量:
  设置系统变量CDS_LIC_FILE的值为“5280@计算机全称”     //无需设置LM_LICENSE_FILE.

4.安装Product。   //15.5和15.7可用同一个license和license server.

备注:
一、SPB157_wint_CD4.iso是ConceptHDL原理图库文件(可以选择性安装);
二、ISR200701171837_SPB157_wint_1of1.exe是升级补丁包;
三、安装详解一和二供参考。

15.7版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经历了和楼主一样的恶梦,现在ok了。
针对cadence15.7版本(特指在本群ftp下载的四个iso文件的版本。), ...

崇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崇拜。。

试过,失败ING...痛苦中~
能否上传一份修改后的 license.dat,不知问题是否出在上面呢?!!

网友A:
解压后的目录:\Cadence spb15.7\crack\license.dat
这个license.dat即是根据我的电脑设置后的文件。我压缩后重新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的目录:\Cadence spb15.7\crack\license.dat
这个license.dat即是根据我的电脑设置后的文件。我压缩 ...

very 感谢!

参考了,发现端口号改成 5280了?不是说现在都改成27000了嘛?纠结中。。

还有楼主将2010 都改为2019了是吧

我的license 是把端口号改为27000   将2010改为2015  ,安装后仍然不识别 LINCENSE,哎。。。。

网友:
1.在两台电脑上都安装了,没有问题。都是使用的5280
2.直接使用到期时间为2019的license,即用《keygen_2019.exe》生成license,不是将2010改成2019。
  另外,不要使用《keygen_2011.exe》生成license,很明显它已经过期了。
不知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A:
我经历了和楼主一样的恶梦,现在ok了。
针对cadence15.7版本(特指在本群ftp下载的四个iso文件的版本。), ...

非常感谢 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