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限流问题

楼主(2011-06-08):
1金币
车载收音机USB给手机充电,如何设置最大电流为500MA ? 用什么元件会比较好?

楼主:
我先顶一下 ,没有知道的????

网友:
    有USB限流的ic啊,

网友:
    推荐用专用IC

楼主:
    有什么通用IC ? 哪种比较便宜?

网友:
    AAT4610AIJS 可以調整限制電流。

网友(2011-09-15):
    对,支持用专用IC!!

网友:
    上面我发了个图,是个USB_500毫安限流成熟电路,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FPF2312 可以调整限制电流0.15~1A

网友(2012-05-06):
    推荐中星微的一个老IC,以前用过,VA7206.
    或者采用ti的BQ24080(或许现在已经有了升级版)

网友:
    仅仅是限流的话,用字恢复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简单点用个负温度系数的自恢复保险丝就好了,要是麻烦点用IC的话,可以用下LPW5204限流500~600mA。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谢谢

网友:
学习,以前用过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应该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