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怎样在allegro选择器件或网络时,在原理图可以同时被选中?

楼主(2011-06-08):
请教各位,allegro有没有和capture 原理图时时互连的功能,使在pcb选择某些器件或网络时,原理图相应的也会高亮显示??

网友:
点HILIGHT再去点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指在PCB 元件highlight 的时候,相应的元件在原理图是不是也可以是highlight,实现PCB和原理图的时时互连??

网友:
可以,你一点元件或NET的时候,原图里的就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指在PCB 元件highlight 的时候,相应的元件在原理图是不是也可以是highl ...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试试就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用的是15.7,可能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是我操作有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