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板核心板与底板之间的布线和接插件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1-06-08):
一般为了节约成本,把CPU和DDR、FLASH等放在核心板设计,通过接插件引出各个接口来连接底板。可是有一些高速数据总线、USB、DM9000等信号线。在时序和布线上大家是怎么考虑的,还有接插件的选择,好像大多都是采用的普通的双排插针来设计的。对于200M左右的信号有多大影响?小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画出的板子出问题或不稳定。5 m: Y- `( \1 x& I5 V

网友:
接插件你可以用 板对板连接器 有0.5mm 0.8mm间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