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原理图本身是没有错误 过段时间去看 会有位号重复的错误

楼主(2011-06-08):
如题:orcad的原理图本身是没有错误, 过段时间去看 会有位号重复的错误 。已经发生了几次这样的错误 ,并不是每个dsn都会这样,一直早不到原因 很郁闷。
还有在orcad里面复制原件的时候,位号不会自动增加,导致位号重复,以前我用另一台电脑的时候是可以自动增加的。不知道是哪里设置。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可能是 ORCAD 版本的問題,建議安裝 HOTFIX 文件,或是更換成比較新版本 ORCAD。

楼主:
是orcad10.5的 我之前也是安这个版本的 现在在笔记本上就会那些问题

网友:
笔记本上的作業系統與之前的是不是有不一樣呢?  還是某些程序在安裝上互相衝突,例如:PADS、...。有可能需要修改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順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我试试看

网友(2012-02-02):
ORCAD 10.5版本,我也碰到此类问题,解决不了呀!请问楼主知道是何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