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编译GAL

楼主(2011-06-08):
protel99编译GAL器件,编译成功,仿真波形也对,但是生成的JED文件烧到片子上,逻辑关系不对,求高手指导。
我要烧写的目标器件为 GAL16V8D,程序如下:
Name        PLDDesign            ;
Partno                           ;
Revision    1                    ;
Date        2011-6-8             ;
Designer                         ;
Company     Protel International ;
Assembly                         ;
Location                         ;
Device      g16v8                ;
Format      J                     ;

/*********************************************************************/
/* This PLD design (Revision 1) created on 2011-6-8                  */
/*      for                   Protel International                   */
/*      and is stored as      PLDDesign                              */
/*********************************************************************/
/** Inputs  **/
Pin 1   =  CLK;
Pin 2   =  PS  ;
Pin 3   =  RD  ;
Pin 4   =  I3  ;
Pin 5   = I4;
Pin 6   =  FTMS  ;
Pin 7   =  TCK  ;
Pin 8   =  FTDI  ;
Pin 9   =  TDO  ;
Pin 10  =  GND;
/** Outputs **/
Pin 11  =  OE;
Pin 12  =  OUCE;
Pin 13  =  OU13;
Pin 14  =  OU14;
Pin 15  =  OU15;
Pin 16  =  STDO;
Pin 17  =  TDI;
Pin 18  =  STCK;
Pin 19  = TMS;
Pin 20  =  VCC;

/** Declarations and Intermediate Variables  **/

/** Logic Equations **/
TMS = FTMS;
STCK = TCK;
TDI = FTDI;
STDO =TDO;
OUCE = PS# RD;

网友:
这个有点难.我没有做过.纯属顶贴.希望高手来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片子本身有问题,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1-08-14):
我用原理图设计16V8老是编译不成功
各位大侠能教教我怎么用原理图设计GAL吗
最好是图文并茂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