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真的是很复杂

楼主(2011-06-08):
concept HDL中可以使用part table对分立元件进行管理,就像是dxdesigner的databook一样,在建立库的时候就把常用的电阻值或者电容值添加进去,Concept HDL最大的坏处是不能通过复制粘贴的形式快速建立part table文件,必须手动一个一个输入,而且在key propertise必须有独一无二的属性,这个属性是多个key properties的组合,在使用dxdesigner时,我只需要建立一个电阻part元件就可以使用databook对其属性进行任意的修改,在databook中不同电阻不需要独一无二的关键属性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如果我发现databook中没有我需要的电阻值,只需要随便放置一个电阻并改掉电阻就可以了,在Conecpt HDL中,也可以这样改,输出网表时也不会报错,但是在part manager里面能够看到如果原理图上的符号与库中的符号(建立了part table的符号)有任何属性值不一样就会报warring(那个钩钩是黄色),出bom表的时候,凡是在part manager中报warring的符号的相应属性(与库不相符的)都无法识别!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
1、把所有的电阻值和电容值都添加到part table中,这个工作很繁琐,应为不能复制粘贴,很是麻烦,特别是值非常多的时候
2、建立两个cell,一个cell建立part table,另外一个不建立part table,在part table中找不到需要的电阻值时,使用没有建立part    table的符号替代,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是altera就是这么干的
3、在Concept HDL中,选择file——》export physical——》(package design)advanced——》conponent栏目把value属性添加进去,这样软件在打包的时候不去搜索part table,无论你在原理图中怎么改,最终的bom表都是对的了!

网友:
主要式规则多,说复杂

网友:
    DE HDL用的人少,,不过配合Allegro比Capture好……

网友:
    Concept HDL最大的坏处是不能通过复制粘贴的形式快速建立part table文件,
    可以直接去編輯*.ptf,就不用一行一行輸入

网友:
    Concept功能还不错,但比较繁琐,操作相当不方便,看了16.5的改进,感觉逐渐人性化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用记事本打开,但是还是没法做到像在excel中或者是accel中那样方便的编辑,capture cis支持accel,使用很方便,希望hdl能再改进改进

网友:
    pft我一般用UE来编辑,,还算方便

我公司是通过ERP系统来自动更新的,,自己编的程序

    在library design 中,,PTF文件的编辑还是不太方便使用,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concept HDL比capture 用着方便呢?

网友:
    我是用excel做表,然后复制到UE打开的ptf文件中,这样非常方便的。

网友(2012-01-11):
    试一下楼上的方法!

网友:
    是可以像CAPTURE 一样导出导入EXCEL  的啊!@

网友:
    学习了,最近用了一段时间HDL,感觉是挺强大的,就是太复杂了,呵呵,还在慢慢摸索中啊

网友:
    顶起来,2012年要用会这个软件来设计原理图,请大家多多指导和参与!

网友:
    都用这么高级的软件画原理图了?

公司库都是orcad的 要换 ,那就痛苦了。……

    我们不换 ……

网友:
    感觉Concept HDL挺好用的

网友:
还只会建HDL的库不会画原理图的飘过

网友(2012-03-06):
用的相当复杂,不知道除了生成网表时反标以外,怎么自动标注位号。
1 h+ {- B" o  m. R5 W还有,不知道怎么切换到所谓的occrrence edi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