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BGA 原理图库和PCB库如何对应,请教!

楼主(2011-06-08):
pads2005 BGA 原理图库和PCB库如何对应,请教!

网友A:
先命名PCB库中的器件,在把器件名填写到原理图中的器件名中

网友(2012-08-13):
引用 网友A:
先命名PCB库中的器件,在把器件名填写到原理图中的器件名中

楼主问的应该不是这个,是编号如何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