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能否读取。stp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1-06-08):
结构出的数据是.stp格式的文件,用CR5000是否只是能读取。dxf格式,.stp格式的能否读取,用什么软件能否转换一下能读取。
谁使用过???有什么好办法呢。??因为.dxf格式是2维的,数据高度无法准确表达。怎么能将3维数据.stp格式读入到CR5000基板中?

网友:
    请使用PRO打开转成pro格式,使用CR5000-》IDF导入可行

楼主:
    PRO格式是什么格式??我用PRO导出,然后再IDF里面需要怎么设定导入内容。

楼主:
    IDF读入时候,结构出的高度数据是否直接就能显示高度多少在PCB板上,还是需要自己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IDF导入的是3维的数据吗?

网友:
    IDF导入的是3维数据,包括高度信息。其实idf和pcb类此,也是做好库,把器件放到板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导入怎么设置的?PRO出的是什么格式,.prt格式??读取的界面我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PRO出的是.emn,和上图.brd一样。还有一个文件.emp,和你提到的.prt一样。你可以把pro出的文件后缀改了,就可以导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出了.emn格式文件,然后改成.brd的格式,读入了,但是只有外形,其他的禁止,高度都没有。难道我要分层出吗??
而且再用PROE打开时候,文件只能看见外形,是结构出数据出的问题吗?

他们出的EMN格式文件能包含全部信息,还是得一个个层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CATIA 出的是.STP文件,然后用PRO读入,各个3维数据都在。
然后用PROe出.emn格式文件,然后读入就只有外形,其他的层数据都没有。我用proe打开.emn格式的文件也只看见外形层。

我感觉是PROE出数据需要设定什么,才能将所有的信息输出。

高手知道吗??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Save as a copy
注意选择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