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Constraint Manager疑难杂症,高手请进!!!

楼主(2011-06-08):
如图中所示,数据线都是一对一的,凭空跑出来很多没用的线,黄色所示,都是其他引脚已经连接的。检查原理图没有问题,没用这些连接关系都是一对一的。
前两天发帖有朋友说是模型问题,我用的是排阻,4个一起的。模型都用的一样的,总共64条线别的都没问题,单单这几个有问题,请教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该如何解决。先谢了

网友:
    是的,需要重设模型!

网友:
    你确定一对一?
    pin pair改longest或者手动设pin pair试试~

网友:
    pin pair下清空 scope选择global

网友:
    关于pin pair下的选项help里面的说明是
Match Group. In the Pin Pairs column of the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worksheet, you can guide the generation of pin pairs with the following options:

    Choosing this option . . .
Generates pin pairs based on . . .

All Drivers/All Receivers
All combinations of drivers and receivers.

    Longest Driver/Receiver
    The longest driver-receiver pin pair. Uses the longest pin pair when there are not any drivers or receivers.

Longest Pin Pair
The longest pin pair.

网友:
    建模的时候pin number 12345678对应错了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啊 对应关系也对着呢 一样的模型 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型都没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排阻是不是上拉或下拉?就是一端是电源或者地?而并非两端都是信号。

楼主:
今天找到问题的所在了,DDR2组内8跟数据线是可以互换的,为了布线方便就把原来的一组内的8跟数据线做了调换,约束里边的两条线是换前和换后的(一条绿的是现在的连接关系,黄的是原来的),应该是生成网表的的时候,新的连接关系没有替换掉原来的,造成两根线同时共存,这种情况应该就是OrCad画原理图时的问题了,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整原理图再导网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调?原理图连接关系对着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着呢怎么会这样,重导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啦 我改了连接关系就重新生成网表 导到PCB了 约束关系还是显示两条线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应该会这样 你的原理图没改好吧 再检查一下。换个路径再导一下

网友:
搞PIN PAIR,别整net。你对象都搞错了

网友:
删掉,重新设置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