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覆铜

楼主(2011-06-08):
各位大侠,小弟是个菜鸟,想请教一下,我先对板子整体覆铜,然后再将覆铜分隔了开来,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分隔之后的覆铜还需要再连接起来吗?如果连接,怎么实施,利用0欧电阻?
谢谢啦!

网友:
需要连接啊  因为总的地还是要连接的啦 你可以用1UH的电感连接啊  不过要注意总的电流哦  数字地根模拟地要分开 因为数字地一般需要高速工作,一般要以脉冲工作 会影响模拟信号 降低SN

网友:
可以通过接插件一个引脚将两块地相连,或者用0R电阻或磁珠,地相连将参考平面的参考电压处在相同水平上

网友:
之间可填充宽带连接,保证电平一直外,电流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