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6.5 破解没成功, 3Q

楼主(2011-06-08):
我搞的步骤“Cr@ck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安装cadence的product;
3、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可能只有一个,也肯能没有),关掉LMTOOL里面的cadence LIC服务先。
   @@@@注意运行pubkey之前要把p$pice目录下的or$im$etup.dll拷出来 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他人曰);
4、把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请留意一下,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置相应tool的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6、把license_gen文件夹里面的src.lic所有的cdslmd 16.3改成16.5(已经改好了),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LIC位置随便放,留意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
7、使用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指定新生成的license.lic并启动服务
8、Enjoy!

搞完 我打开PCB 就提示:No produt licenses found exiting use<program>-heip for list of licenses        还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lincese 环境变量,有没有设对。这个问题我有碰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你的licence.lic,把hostname修改为你的计算机名,然后用lm tools把licence.lic导入,启动服务估计就好了

楼主:
打开你的licence.lic,把hostname修改为你的计算机名,然后用lm tools把licence.lic导入,启动服务估计就好了  我搞过几次了都不行

楼主:
2 楼  你说的变量  假如没有 要怎么添加吗  怎么搞呢

网友:
我的正版 。安装及其复杂,而且是一个简化版的。

我真想回到 15.7的年代

楼主:
版本 经常 更新搞死人

网友:
要用管理员模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楼主:
管理员模式   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几段lic文件上来

楼主:
我 卸载 又装了下 好像好了    PCB 可以用  原理图打开就提示 强制退出了

网友:
大多情况是老版本没删干净。把环境相关环境变量删掉,再装就好了。还有把杀毒软件关掉。

楼主:
又要装呢 我都搞了好几次了  就环境变量 我没去管 别的都 按你说的搞了

楼主:
卸载一次 装一次要浪费1 2 个小时

网友:
搞个I7的处理器,超快,半个小时就搞定了,赶紧换吧

楼主:
你是这样搞的吗

网友:
如果pubkey在path文件的时候没有错误或者是warning,那么百分百是license的问题,license的host要改成你计算机的host,在破解中忘记说了。

楼主:
pubkey在path文件的时候有错误呢 是什么问题

楼主:
卸载 安装 搞了 7 8 次 系统都搞过了 还是没安装上  快放弃了

楼主: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我每次都看到 会出diff pubkey等字样 砸搞

网友:
看我的帖子,我在win7下按章16.5装了两夜一天,最后还是重装系统搞定的,这个是最后一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我的帖子,16.5破解心得  ,你缺少最后面两步

楼主:
你的贴 我看过了  也搞过的   后面倒数第2个 步骤都搞不了   点不了下一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diff pubkey是可以进入相应目录 逐个破解
譬如进入tools/capture目录运行pubkey -d cdslmd -y
或者针对单独文件 pubkey -d cdslmd -y capture.exe

楼主:
不错  我中午试下  3Q 看还行不

楼主:
搞了下 PCB 好了   原理图还是不行

网友:
比我的好点,我再办公室电脑破解安装没问题,自用电脑却搞不定,卸载安装卸载安装还是不行

楼主:
谁来帮说下   PCB 可以用了   原理图不行  怎么搞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用总有个说明 要不怎么帮你

楼主:
打开 Design Entry CIS       就提示这个  this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   to help cadence detect and adalyze the peoblem archive the curr ent project  to submit the archived project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楼主:
顶起来········  有人遇到怎样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 是scm 没搞定 你试一下拷贝别人安装了可以用的过来 覆盖自己安装的

楼主:
这个SCM 在哪里 呢

楼主:
我到 16.5 查找了 好多  文件夹

网友:
俺用的是 orcad capture cis
一切正常,没试过Design Entry CIS
一会去试试

网友:
刚试过,可以用

楼主:
啊    我有关 原理图的 都不可以  你怎么试的呢    PCB 没问题

网友:
我估計都是環境變量出問題

楼主:
你们搞个图 给看看 环境变量  看看你们的和我的一样不

楼主:
我刚刚把 16.5/DOC 下的几个目录:scm_demo   scm_ug  scmcm  SCMFAQ  4 个目录。叫可以用的人发给我 我覆盖都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搞错了  我是说我的scm有问题 你的是capture 应该把别人的capture文件夹拷过来

楼主:
哦 3Q  我在试下 我被这个快搞崩溃了

网友:
电路仿真功能只有部分好用

楼主:
我电脑 16.5 终于装好了  不过是换了个 硬盘     换了安装包 我重新下的     下的过程中不能暂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载一次 装一次要浪费1 2 个小时

    至少睡了11个小时吧!
    哪里有那么夸张?

楼主: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  1个  2个 小时   1   2  中间有空格

网友:
    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第8步的时候出现这段字。重装了多次。我快崩溃了。。。。

网友:
    我在一些机器上也用不了,错误如楼上,貌似系统问题

楼主:
    16.5 安装破解   真麻烦  没简单的

网友:
    我的也一直是: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第8步的时候出现这段字。重装了多次。
真是是系统问题??我的是Win7 64bit 旗舰版

楼主:
    Win7 64bit  听说很多软件 还不怎么支持把    32位基本都支持
    你安装包 下的时候有没暂停      到 115 下东西不要暂停再继续下   我上次就被这些搞死人了 还换了系统 换了硬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暂停了。我忘了在哪里下的了。我的是win7 32位的。

楼主:
    你到论坛去找找呢 还有连接的 在资料里面   记得 下载别暂停  我上次 我也暂停过  我装了 半个月 都没搞定 娃娃都快放弃了  后来买了新硬盘  重下下载软件包 才好

网友:
    我是WIN7 32位旗舰版,安装破解时也提示:Unable to 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P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d:\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已经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呀!

网友(2011-08-26):
    我建议你用系统还原,装失败了,直接把系统还原回去,再试。很快的。

网友:
    之前出现了你的情况,而且 反复重装,反复清理注册表,还是情况依旧。幸好,我的电脑有操作系统的GOUST镜象。然后我重新装了操作系统。其实之前也是重装,但是最后一次我没有删除注册表,而是继续保留16.3的注册表。就成功了。安装你说的步骤。

网友:
提示lic有问题的一半都不需要重新安装软件,只要将lic的模卸载了,在安装,在破解,一般就可以了!我装过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我的就是这样  那样怎么去破解?

网友(2012-06-24):
引用 楼主:
搞了下 PCB 好了   原理图还是不行

请问你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的是原理图可以用,PCB editer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