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中如何设定两个元件挨得很近,又不警告呢?

楼主(2011-06-08):
。图片如下。如果挨得过近。就会有绿色的警告。请问在AD中如何设定警告的最小距离呢?谢谢各位。前提是不能勾掉Online DRC选项。

楼主:
找到了。发上来与各位共享。

网友:
零件space的rule最好关掉
AD将designator也默认为实体零件了,很麻烦

网友:
在Placement中将ComponentClearance的勾号去掉即可,没必要勾上。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这里热心人和OURDEV里一样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