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最好的LAYOUT工具是?

楼主(2011-06-08):
请问目前最好的LAYOUT工具是?是不是cadence, 如果是,用多少的版本最好,谢谢!如有好人能给提供一个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接触PCB,可能会觉得Protel99很好用,如果你已经在PCB设计领域工作了10年或20年,那可能就是mentor expedition或cadence allegro。

网友A:
    7年
从protel,pads,expedition,mentor,cadence都用过

    用cadence16.2最好,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入门用 protel把,然后试着玩玩 allegro  ,pads 等等的

网友:
    没有所谓最好,,

    工具就是工具;

allegro expedition走高端路线

pads zuken走中端

    altium designer走下游

各有所长

亦各有所短

网友:
    就版本强大 破解完美程度  15.7 是最好的

楼主:
    我之前用过Cadence 16.3  现在准备用一下16.5   可是破解安装不成功,请问哪位有Cadence 16.5破解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年
    从protel,pads,expedition,mentor,cadence都用过

为什么是16.2而不是16.3?

网友:
    用过cadence和mentor expedition,从设计灵活的角度讲,没有比mentor expedition更加强大的了。

网友:
    没有人用过MECIA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武汉做LAYOUT?武汉好找这样的工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找,,

    一般的公司要全才,,从硬件设计到PCB到调试完成

    纯粹做layout的比较少……

网友:
    再加些辅助工具就更好了 SKILL之类的 能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有些问题啊,不知打补丁后怎样。。

16.5都出来了,还怕用16。3?

网友:
    各有各的长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听别人说过16.2好,但是它具体好在什么地方呢?相比16.3

网友:
用好16.5,以后再有新版也不必关注了. 16.5的隐藏覆铜太有用了这是个大改进!! 要是16.3有这个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