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的库怎么转换成15.7的库文件呢

楼主(2011-06-08):
16.2的库怎么转换成15.7的库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

    有直接16.2转15.7的skill的吗?我是用down15 这个skill加在pcb板子上然后再转的很繁琐

如果直接有skill可以转的话还望告知,多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有16.3转15.7的!你可以用16.3打开,再转成15.7的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有16.3转15.7的!你可以用16.3打开,再转成15.7的库呀。

    怎么转?16.3有直接转15.7的功能?
    我怎么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载down15的skill,不能直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