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生成封装的时候怎么找不到焊盘?

楼主(2011-06-09):
如题,我用的cadence 16.0  allegro里面设置的PADPATH 和PSMPATH都是想要生成封装在的文件夹,  LOG 或PSR  里面都有PIN生成记录, 就是没PAD.

网友:
是不是颜色设置里面没有让pin显示出来呢?

网友:
PAD和PSM路径里面加入".",就可以了。

详细说明自己看文档:C:\MentorGraphics\10.3LPW\docs\pdfdocs\Allegro_LP_Wizard_Import_Instructions.pdf

网友:
需要设置路径

楼主:
路径加.也不行。谁有详细的设置帖出来下嘛

网友(2011-08-23):
感谢3楼zlei 的解答,困扰我很多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1-12-09):
嗯。谢谢了,又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

网友(2012-06-15):
    PAD和PSM路径里面加入".",就可以了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知道的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上图?不胜感激

网友:
    allegro16.5不用设置也行呢,版本是16.5,s18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上述问题,貌似直接就能用啊。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