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和DXP protel 的区别

楼主(2011-06-0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想知道这两者有何区别?
功能实用等方面哪一个好一些。我们老师推荐用cadence,但是我发现二者功能差不多啊。
可否介绍一下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
    简单说,Allegro好比是飞机,DXP是自行车,自己体会吧,你现在到达的地方很近!等你需要去远方时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一个是专业相机,一个是傻瓜相机。。。。

网友:
    呵 好像不能比 天差地別

网友:
    - -看你画什么难度的PCB。。。。
如果是比较小而简单的话。。CADENCE就免了。。
如果你想向高端一点的方面发展的话。。用CADENCE吧。
虽说AD现在有发展抬头之势。。但是就现在而言比起CADENCE  MENTOR还是很吃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也就是说cadence难度高一些,但是功能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了,但是,能不能举个例子说一下什么样子的板子才算是复杂的PCB呢?复杂到什么程度才值得用cadence而不是dxp呢?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么。。
    主要有两个方面吧。
    一个方面:一个从器件的数量(现在外面做LAYOUT都是看引脚数量),板子的层数,BGA器件数量。
    另一个方面:是你这个板子里信号的最大速率要求。
    以上这些都可以用来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

网友:
    PADS 比试汽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恕我愚钝,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1-07-24):
    我是菜鸟 刚才知道有Allegro......
    自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