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shape的焊盘

楼主(2011-06-0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下面的截图是我用fpm 0.008封装生成器自动生成的一个等速的螺旋线,如下想把图示中的这部分去除,打开pad文件是一个shape有什么办法修改这个 pad 文件,修改ssm文件?还是导出dxf文件,在Autocad中修改好了再导入?干过这活的兄弟们给指条道啊!谢谢!

网友:
shape直接切掉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