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pad 与 pad 大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09):
之前在论坛的有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是anti pad比pad小时会出现短路情况,但是我问过一个公司做零件的同事,她说在负片层只看anti pad,不看pad大小所以anti pad 比pad小没关系,请问哪位能给讲讲到底怎样才对啊?谢谢!

网友:
    负片层是只看anti pad,但是Anti pad通常比Regular pad尺寸大20mil,如果Regular Pad尺寸小于40mil,根据需要适当减小。

网友:
    Anti pad比成品孔一般大35~40mil

网友A(2011-08-30):
    做零件的同事说的是对的!所谓的anti pad 大于 regular pad 20MIL是没有道理的,纯属误导!之所以短路了是art work设置不对造成的。可以在网上多找找资料看看这几种焊盘的含义及作用以及art work各项设置的具体意义就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零件的同事说的是对的!所谓的anti pad 大于 regular pad 20MIL是没有道理的,纯属误导!之所以短路了是ar ...

 能否解释下,ANTI PAD与REGULAR PAD 的大小关系?ANTI PAD 比REGULAR PAD 小,也不会短路?

网友:
    你同事说法有误,在负片里ANTI PAD是绝不能比pad小否则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零件的同事说的是对的!所谓的anti pad 大于 regular pad 20MIL是没有道理的,纯属误导!之所以短路了是ar ...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吗
    waka41780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3-07-18):
    这个想一下就知道了呀ANTI是隔离作用,FLASH一般与REGULAR大小相同,只是挖去一部份,ANTI比REGULAR小也很可能比FLASH小,怎么能起到隔离作用呀,所有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