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Visibility 设定

楼主(2011-06-09):
我看别人的板子都可以设很多可显示设定,我的则没有,不知如何设定,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你要显示的是什么?这样问得太笼统了

楼主:
Views 选项可以选择的层次,只有last views.OK的则会有Film:Bottom,Film:top 等可选,这样我们就能很方便地选择显示哪一层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需要在manufacture/artwork中添加层